广数980MD,G84攻丝问题

楼主(2013-03-08):
M3S100;G94G84X0.Y0.Z-30R5F100;Z轴到R5后,快速下降到Z-30,然后快速到R5的位置,
不知什么原因

网友:
就是少了个G98(G99),应该不会有这后果吧,没有试过

网友:
楼上说的对 少了M99 或者M98 还有就是你看看你的那个Z0点设置的是否正确

网友:
关键看下降的速度多快。如果是极快的速度(每分钟达到10000?你的机床能行吗?),那可能是每分钟进给和每转进给的区别。如果也不是很快,那就是正常的每分钟100的攻丝进给。

网友A:
F100改F1   错不了。

楼主:
问题已解决,把参数109号改成0,以前是1024

楼主:
谢谢大家热心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A:
F100改F1   错不了。

改成F1后螺距多大了?乱来

网友(点评):
楼主S100 F100螺距不是1吗. 我这边有台三菱系统的机床就这样。G84状态下G94 转速倍率 进给倍率都无效。编程时候就是螺距多少F就转速*螺距

网友:
G94是每转进给,也就是说前面加了G94后面的F就是你的螺距。

网友:
还有如果你攻完丝后面要是还没做完的话,就得看你后面程序的F是每转进给,还是每分钟进给了。

网友:
参数设置问题

网友(2016-07-16):
引用 楼主:
问题已解决,把参数109号改成0,以前是1024

在哪里改参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