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一般的热水器加热管部分的密封

楼主(2013-03-08):
求教一般的热水器加热管部分的密封式怎么解决的,给水加热的加热管温度这么高密封件不会坏掉 吗。
因为最近想给一个水槽加热,那个地方的密封不知道怎么处理

网友:
你可以在中间加个密封垫,如果温度不高可以用橡胶的,如果温度比较高可以用聚四氟乙烯的,密封效果都不错。

网友:
可以采用铜熔焊啊

网友:
这个问题不大清楚,但是看日常生活中做白铁的师傅补水壶底,猜想有可能用铆接或焊接。还有,你可以参考油管接头,可以不用橡胶垫实现密封。

网友:
可以用密封圈,氟橡胶可以达到200℃

网友:
你买电热管的时候会附带密封圈的,应该就是丁晴橡胶的。电热管是与水换热,密封处的温度不会太高,除非干烧。

网友:
不锈钢加热管,加热管是焊在法兰上的,再固定.有的是用螺纹的.这种效果最好,密封材料就用PTEF就行了.

网友:
LZ 说的是 淋浴的那种还是自来水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