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异性孔问题

楼主(2013-03-08):
我在使用SW打异形孔的时候,偶尔会出现电脑内存不足这是什么问题,请教!

网友:
把solidworks关掉再开就好了

网友:
重新启动一下软件就好了,我觉得主要还是电脑配置的问题,我有的时候也会遇到这种问题,所以在安排画图流程的时候,最好在加载异型孔特征之前不要启动其他的比较耗费内存的命令。个人见解。

网友:
重启SW软件。; e7 x; \' f4 u) R% e
如果不行,看一下电脑的配置

网友:
可以到网上下载个“异型孔修复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