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锯床,锯多根小圆钢,容易拉坏锯条,求方法

楼主(2013-03-08):
这周厂里新买数控锯床,,准备锯18的圆钢,一刀9个,上面四个,下面五个,现在问题是经常有个别圆钢夹不紧,导致锯条拉坏,,各位大虾有什么好方法??

在锯50左右的圆钢时,上面夹三根,下面夹四根,,偶尔也会拉坏锯条,只是偶尔出现,但锯18的小圆钢不行,一锯料子就震动,总有个别圆钢夹不紧!比较头疼!

网友:
最好是单排,压在槽形工装里面,因为只要有一根松了,一摆动,就可能断,无论什么办法,不能有摆动,这个最致命

网友(点评):
现在的数控锯,都有上液压钳,单排的话,不需要工装!

楼主:
我想,是不是方法不对,我们都是用上面一行比下面一行少一根的双行夹着锯,,能不能两行一样多夹着锯,两行一样多肯定有高不一样问题,在上面液压钳上垫上木板,是否可行?

网友:
小料我都是上下一样多的摆放,好像没出现你说的问题

网友:
尝试下在上下两排料之间垫上波纹型的弹簧钢板,或者聚氨酯胶板

网友(点评):
想过,但是数控锯要自己送料,垫东西不好弄

网友:
我对边8mm的六角棒也可以锯的,一次夹80多根,数控的。最好是上下放一样的数量,在虎钳那里粘个橡胶皮上去试试,我锯小料都是这样的!!!

网友:
仅仅靠液压钳不行,一排的话,圆棒和圆棒之间的接触面就几个点,很容易松动的。机床上面液压钳的压力不大。不知道你的可以调压力不。

网友:
把这些方法全试一遍看看

网友:
没请教数控锯床的厂家吗?他们应该有好的解决办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