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图是什么意思 缺少尺寸吗

楼主(2013-03-08):
请看看 这张图我觉得画不出来

网友:
画得出来!楼主的意思是否指圆心位置没标?先画R60和R90的圆弧,再做与水平线40度夹角的直线,裁剪圆弧,得到两段圆弧,用相交法得到圆心位置,画直径70的圆,最后裁剪!

网友:
图纸没看仔细,如果那条和水平成40度夹角的弦没有经过圆心的话这个图就是缺尺寸或者缺条件。

网友:
刚才画了一下,可以画出来。。。

网友:
让人加工的话,是让人猜R35怎么定位吗?

网友:
没有问题,可做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

真厉害 ,能告诉我R35的约束条件是什么吗?

网友(点评):
R35的圆心在R60的同心圆上。半径为R75。另外一个约束尺寸就是40度的弧长。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厉害 ,能告诉我R35的约束条件是什么吗?

2点加半径画圆就可以了。

网友:
如果是板,应该有厚度,如果是圆柱带个球,应该有φ和SR

网友(2013-05-13):
木有问题  可以画出来

网友(2013-10-11):
不少尺寸

网友:
可以画出来

网友(2014-06-04):
可以画出来,先画R60的同心圆,再剪切为40°弧段,最后通过直线段30画剩余R35圆。

网友:
和水平线成40°角的线过圆心的,图上没表达出来

网友(2014-07-21):
显然没少,可以画出

网友:
可以画出来,两点半径画圆

网友:
必须画的出来

网友(2014-12-16):
我也不知道

网友(2015-08-14):
能人不少啊

网友:
绝对可以画的。圆心在玄的垂直平分线上,又有半径,不就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