桁车吊钩的结构图一张,最脆弱的地方在哪里呢?

楼主(2013-03-09):
结构图一张,最脆弱的地方在哪里呢?

网友:
我也觉得是上面那根横着放的螺栓。

网友:
个人愚见。此结构最脆弱的部分在下图红圈位置。如果在这里加上R角,最脆弱部分将会是下图中蓝圈段的螺纹部分
楼上两位讲的横着的螺栓只是个定位作用。吊钩在实际工作中并未起到受力作用。真正受力的是螺纹连接部分。而红圈位置因为是尖角。是应力最集中的地方。

网友(点评):
圆角可能被省略了,在零件图中可不能少

网友:
铰制螺栓

网友:
要想知道最脆弱的地方就得进行有限元分析。
如果是你自己设计的,最脆弱的地方就是安全系数设计最低的地方。
任何机构都有安全使用范围。

网友(2014-02-10):
我们以前用的小吊钩,最容易从有“F”字的地方折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