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AD激光切割机怎么在板材上刻印标准的双线字体

楼主(2013-03-09):
在CAD上的字体设计好后,倒进AP100就不行了,成了单线的,形状也不对了,这个怎么搞?请大侠指教!
1 s7 F7 d5 F2 y8 T是不是要在CAD上装一个插件?

网友:
做成两个程序试一下,没试过,不知道行不。。

网友:
CAD上有双线字体,转入机器程序,若导入成单线看下加工设备软体设置是不是有问题,或是软体没有该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