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六方加工,请教

楼主(2013-03-09):
我这里有这样一个产品,直径53,长度229,淬火钢,硬度56HRA,要加工外六方,卡扳手用的,用什么方法加工,优先考虑加工效率。

网友A:
其实这个六角应该在热处理前就做好,如果是热处理后,建议用快走丝,做治具批量割。

网友(点评):
用线切割效率貌似慢了点儿...229有点厚,一天割不了多少件

网友(点评):
229是长度,线切割批量应该也还好,不然就要上NC买好的刀具。

网友:
如果我告诉你 外六方可以车 你相信吗?

不相信的话,可以看设计手册,上面有经典结构

网友(点评):
好像是有点印象,但是不记得了,能不能简单说下?

网友(点评):
信,亲眼看过他们加工,但是他们的是数控车,貌似也就数控车做的到.......

网友B:
已经有这种车削外方的机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这个六角应该在热处理前就做好,如果是热处理后,建议用快走丝,做治具批量割。

这个外圆也要加工的,整体外圆公差0.02MM,圆柱度0.01MM,前面是配合硬质合金的,所以我这里是先热处理再镶嵌硬质合金然后才精加工的,要是先把六角做掉,加工时候圆柱度就难做到了,装夹也是个问题。我这里现在就是采用线割加工六角,但是加工效率不高,一台线割一天下来没几个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已经有这种车削外方的机床了。

量不是很大,综合评价,添置一台这样的机床不是首选...........

网友(点评):
按说该热处理前先加工好六方。

网友(点评):
这个外圆也要加工的,整体外圆公差0.02MM,圆柱度0.01MM,前面是配合硬质合金的,所以我这里是先热处理再镶嵌硬质合金然后才精加工的,要是先把六角做掉,加工时候圆柱度就难做到了,装夹也是个问题。

网友:
有专门车外六角的车床的。十几年前玩过小日本的。

网友:
我看还是先冷挤比较好,外形加工后再想法加工后道工序。

网友:
是要在热处理前加工,在铣床上面装分度头夹持轴就可以加工这个六方啊。

网友:
六角车不是车这玩意的吗?请六角车大侠科普下

网友(点评):
六角车大侠 不车六角

网友C:
看批量吧,效率方面的确有难度,电加工太慢,粗加工后电火花加工呢?不热处理就粗加工,处理了再 电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批量吧,效率方面的确有难度,电加工太慢,粗加工后电火花加工呢?不热处理就粗加工,处理了再 电加工

电加工??不知道是啥东东,是电火花加工么??

网友: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U3MjA1NDc2.html
以前在上家公司车间见过普车车方的,不过不太清楚怎么加工的。
只记得是车刀是前后进给的

网友:
可以用车方机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电加工??不知道是啥东东,是电火花加工么??

是的,跟线切割一个性质   ,是面放电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的,跟线切割一个性质   ,是面放电加工

这个真没接触过,能不能麻烦你给点详细的介绍,我邮箱15356970902@163.com。非常感谢

网友(点评):
我这没有,你搜电火花就很多,最出名的是阿奇夏米尔,模具加工都有

网友:
程序是麻烦了点,但可以装。

网友:
普通车床上 加一套很简单的装置就可以车外六方了 只不过刀是按在卡盘哪里 工件在装置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