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质是在加工之前或之后,似乎都有不妥

楼主(2013-03-09):
大家都知道调质能去除材料内部应力,但是想请教一下,调质是在加工之前就调质,还是在加工过之后再调质。如果加工之前就调质,加工之后不又会产生应力吗?如果加工之后再调质,调质后会不会产生变形,破坏工件的精度。

网友A:
你说错了,调质是为了提高材料的综合机械性能,不是去应力,调质在哪个工序完成?这个要看工艺需要,一般概念是在粗加工之后,精加工之前做,留精加工余量,

对于间隙比较大的销轴类零件,也把调质作为最终热处理手段,就是说,不再精加工了,

网友(点评):
想问您个问题,T10材料可以调质吗?或者说有必要调质吗?

网友(点评):
正确,标准

网友(点评):
大侠正解

网友(点评):
T10材料可以调质,但是它属于工具钢,一般是用来制作刀具的,含碳量太高,脆性大。调质后力学性能也不好。通常都是淬火后低温回火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错了,调质是为了提高材料的综合机械性能,不是去应力,调质在哪个工序完成?这个要看工艺需要,一般概 ...

这个回答应该是最正确的,原理和热处理的一样的,高手就是高。
对于调质我只知道,调质之后再加工不容易产生加工变形,特别是对于尺寸比较大的零件。

网友:
大侠就是高手

网友:
随着毛坯制造水平的提高以及设备的工序集中化,一般都是在机加工前就调质完,然后直接机加工(粗精)。当然,这是一般批量零件的做法。单件小批量的,就需要根据毛坯与成品的大小差异来确定了。如果差的太大还是需要粗加工后再调质然后精加工。

网友:
淬火+高温回火=调质。至于放在哪个工序,看材质和设计用途。主要考虑热变形和调质层厚度能否达到要求

网友:
2楼正解

网友:
一般粗加工之后

网友:
调质的原理和热处理的一样的,爱德利变频器学到了

oathkong -1

网友(2013-10-18):
调质应该在加工之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