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利用鼓风机形成真空?

楼主(2013-03-09):
机械中,利用鼓风机如何形成真空?分气盘做成怎样的才能形成真空?求各位大侠指导~

网友:
做什么用,什么产品和要求,可以利用文氏管效应原理制造。

网友:
利用风机形成真空,我见过先做一个真空腔,上板有很多孔,腔体下方有一立卜(管接头口),把他风机口用波纹管连起来,风机抽风就可以形成一定的负压。

网友:
貌似有一种名叫真空发生器的东西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试试喷射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