凸轮分割器的输出轴与转盘是怎么连接的?

楼主(2013-03-09):
凸轮分割器的输出轴转盘是怎么连接的?如果还要与气动旋转接头连接呢?该怎么办啊??想了好久,想不出来啊…………

网友A:
这个具体看你用那个型号的分割器,种类比较多。直接安装的话有个法兰安装面,出力轴有一段凸起是定位用的,转盘用螺钉锁上去。用旋转接头的话你选出力轴是中空轴类的,比如DA,DT,DH,如果不懂的话最好把要求给厂家,让他们计算使用多大的输入输出扭矩,多大的电机,电机怎么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具体看你用那个型号的分割器,种类比较多。直接安装的话有个法兰安装面,出力轴有一段凸起是定位用的, ...

谢谢你啊!!我用的是140DF型号的凸轮分割器。刚才查资料知道,可以通过法兰转盘输出轴连接,法兰转盘可以用螺钉固定,但是法兰输出轴怎么连接呢?好像法兰的孔没有螺纹啊……
还有就是你说的,中空轴类气动旋转接头,是什么意思啊?还是不太明白,接头输出轴怎么连接的……谢谢……

网友A:
140DF比较大的了,型号谁给你算的?用在哪方面?法兰就在输出轴上面跟出力轴一起转,转盘锁在法兰上面的6个M12上。

网友A:
你的气动旋转接头是不是SMC那种旋转塔式的接头?如果是,那就换成DA或DT,从中间穿气管上去,DA/DT可以装两层盘子,一层动一层不动,旋转接头就有地方放了,你用DF或DH,要做一个悬臂吊装旋转接头。估计说了你也不懂,你还是直接找厂家现场看图纸吧,用几次你就了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40DF比较大的了,型号谁给你算的?用在哪方面?法兰就在输出轴上面跟出力轴一起转,转盘锁在法兰上面的6个 ...

型号是凸轮分割器的厂家给算的,用于旋转式的钻、攻操作,夹具及工件安装在转盘上,转盘有650mm。我是不知道,法兰与输出轴怎么装……

网友(点评):
法兰就是分割器上面的东西,你要管它怎么安装的干嘛?

网友(点评):
原来这样啊,我之前以为输出轴就是一根轴,不知道上面有法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气动旋转接头是不是SMC那种旋转塔式的接头?如果是,那就换成DA或DT,从中间穿气管上去,DA/DT可以装两 ...

嗯,好的,听起来确实还是不太明白。还是要谢谢你啊!

网友:
650MM,如果负载不是大,用80的就够了

网友(2013-04-26):
650的盘是什么材质?总负载大概多少 ?有问题可以联系一下我,希望能帮到你qq362146004电话18862347597

网友(2013-08-28):
没选好图纸你就敢选分割器的型号,好像还不只是一个链接方式, 分割器要根据实际情况选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