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侠们,来看看这个小东西

楼主(2013-03-09):
材料为硬质合金的光洁度要求全部0.8,怎么做,来料加工加工费多少一个合算,有1000件

网友A:
这个标注有点别具一佫,我定制过硬质合金刀具,具体价格记不清了。十来块钱一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标注有点别具一佫,我定制过硬质合金刀具,具体价格记不清了。十来块钱一支

我这个材料就是硬质合金的,这一个小东西光材料费用差不多就是10块钱左右,

网友B:
不知道粉末冶金可以不,标注有点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粉末冶金可以不,标注有点问题

材料已经有啦,现在是怎么加工快,多少钱给他加工了合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粉末冶金可以不,标注有点问题

大侠指点一下,标注哪里不对了?

网友(点评):
错误之处是垂直度0.03前加Φ,箭头指向尺寸线,基准与平行度不能指向尺寸而应指向表面

网友(点评):
汗,0.03前没加Φ是不对,但基准和平行度指向尺寸线应该没问题。

网友C:
买台数控车床,精度高点的,立方鹏的刀片,直接上。一次到位。

网友:
全磨床的活,没有磨床就不要接了。
磨两级外圆,磨端面,来料加工的话,还要看来料是什么尺寸。如果余量大,还要上车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买台数控车床,精度高点的,立方鹏的刀片,直接上。一次到位。

你确定用CBN加工WC?也许是我孤陋寡闻了点??据我所知,能加工WC的只能是PCD材质吧?

网友:
尺寸标的的确有问题,没退刀槽该怎么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