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零件怎么用冲压加工出来,只要给个方案就行

楼主(2013-03-09):
零件名称
压  圈
图    号
A004
材    料
A3
料    厚
2mm
生产批量
大批量

楼主:
谢谢老鹰指点啊

网友:
很简单的“垫圈”类的产品。

采用“复合模”的工艺就可以;
要单工序或连续冲压生产都适用。

不要再问俺啥是“复合模”,基本的知识要自己去搞定。

网友A:
直接落料就出来了

网友(点评):
1、有内外形,要咋直接落料? 2、落料法会产生变形;

网友(点评):
艾马尔 发表于 2013-3-9 17:08 直接落料就出来了 我记得前阵子我们公司做了个简易模具,和这个差不多是个垫圈。一次就成型出来了

网友(点评):
刚才百度了下,看样子我印象中的定义是错的,一直以为一次成型出来就是落料了,外行呀。谢谢大侠的提问

楼主:
谢谢大侠指点啊,看来问了个十分初级的问题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落料就出来了

网友:
呵呵,有个建议楼主参考:

既然是大批量,最好单冲键槽部位。分成两步:1、复合模冲垫圈,2、单冲键槽。

这样做的好处是,模具制作和维护成本降低,缺点是工步变长,有二次定位的问题。看楼主如何取舍了。

我个人感觉还是利大于弊,去掉键槽后模具制作和使用都方便不少,受力也好,模具也不宜损坏,单冲键槽的模具也非常简单,和在一起做不是不可以,只是坏了模具会心疼,呵呵。

网友(点评):
不说还不晓得阁下是不懂冲压模

网友(点评):
这模具成本应该高不了哪里去,模具应该复合模最佳

网友:
直接压板落料冲孔,如果有精度要求比较高的话,可以分为2次

网友:
一体的话,模具费用贵,而且维修性比较差
分开的话,模具便宜但是加了一道工序
看你核算成本哪个划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