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动平衡的原理是什么?

楼主(2013-03-09):
设备装好后,要做现场动平衡,有哪位高人懂这个吗,现场动平衡的原理是什么,由于只是偶尔使用,买动平衡仪太贵,有可能自制简易平衡仪吗?

网友:
机械原理上面有介绍其定义
我们厂里的动平衡机出问题拆开过,没有看明白
只大概知道,在它的回转主轴下面有传感器,当质心和回转轴不重合时
会产生一个周期性的离心力,通过传感器采集得出不平衡量。具体采集到的是力矩还是力或者位移就不了解了。
并且测量动平衡时主轴是有个临界速度的,低于这个速度测量会不准,有的设备上设置的就不能读数。

网友:
动平衡的原理是用振动的模型来找出不平衡的方向,经过分析电路将振动量的大小转换成不平衡的重量值。

网友:
很不錯的資訊~

网友:
如果只是简单的盘型零件 例如砂轮机  可以用下面的方法检测
转动砂轮片 如果不平衡  自由停止的时候总是重(不平衡的地方质量多)的位置朝下,因为重力的作用
针对重的地方去除材料 或者在另一侧加配重  或者转移调整配重 等等方法
不断的实验  直至 拨动砂轮 可以在任一点自由静止

网友:
不知道有没有看明白  自己的表达能力越来越不行了

网友:
蛮好的,学习一下

网友:
有没有更详细的资料学习一下这个原理,一直在找这方面的资料,希望好好学习后使用在设备设计中。

网友:
济南欧嘉数控设备有限公司主要设计生产动平衡机,有需要者可联系 赵良15662754241

网友(点评):
多了,请斑竹散掉!

网友:
最简单的是用4根弹簧,

网友(点评):
此话何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