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ID控制, 空调和洗衣机分别采用的是什么控制?

楼主(2013-03-09):
空调和洗衣机分别采用的是什么控制?

网友A:
不是PID,是顺控。PID用于仪表控制。P大调解的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PID,是顺控。PID用于仪表控制。P大调解的慢,

可能就是问空调和洗衣机的仪表是用什么控制吧,给的答案是空调用PI,洗衣机用PD,我就不明白为什么是这样。

网友(2013-06-03):
我觉得空调的控制实际就是温度控制,洗衣机控制就不明白了,控制水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