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床 车丝不准 还乱扣 怎么回事?

楼主(2013-03-09):
数控车床 车丝不准  还乱扣 怎么回事????????

网友A:
  问题说详细点,什么机床,系统,怎么编程什么的,不然真心帮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说详细点,什么机床,系统,怎么编程什么的,不然真心帮不了

数控140KND系统编程没问题

网友:
看下机床反向间隙,和主轴编码器,是否编码器损坏或皮带过松。

网友:
检查z向

网友:
丝杠的问题。。。。。。。。。。

网友:
同求  大神出来解决下 谢谢了 一起讨论下 哈哈哈

网友:
你用的G92 吗 有的床子不能用G92  你用32看看

网友:
调整Z轴间隙

网友:
应该是编码器的问题,看它是否与机床正常连接

网友:
是编码器和Z向间歇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