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数控车床车丝不准还乱扣是哪里出了 问题?

楼主(2013-03-09):
(无正文)

网友A:
电气方面,看看旋转编码器;机械方面,看看Z轴的传动环节是否存在间隙,比如,电机与丝杠的联轴器销钉是否有问题;另外,车出的螺纹不准,各个规格都试试,看看不准的情况是否有规律,判断是否在参数设置上有没有差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气方面,看看旋转编码器;机械方面,看看Z轴的传动环节是否存在间隙,比如,电机与丝杠的联轴器销钉是否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