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床加工零件,切断时切屑总是划伤零件表面,怎样才能解决啊?

楼主(2013-03-09):
材料是2Cr13不锈钢,普通数控车床,切断刀是普通机夹刀。

网友:
选择带卷屑槽的刀片

网友:
lz考虑刀的断屑的方式,和磨刀有关

网友:
LZ的切刀不可以磨断屑槽吗?

网友:
虽然不是搞机械加工的 但是还是学到东西

楼主:
说实话 我也不太懂,刚毕业不久 。这个刀是数控专用的那种刀块,我也不知道可不可以磨刀,因为上面有涂层。

网友A:
数控刀片不要磨。简单的办法,切断之前把会划伤的地方粘上胶布。

网友(点评):
简单有效,就是有点麻烦

网友(点评):
批量生产这不要人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控刀片不要磨。简单的办法,切断之前把会划伤的地方粘上胶布。

网友B:
改一改角度就可以了,让铁削往未加工表面跑,

网友(点评):
楼主使用的是机夹切刀,并非焊接刀,一般是不允许刃磨的,

网友(点评):
选合适断屑的刀片,不是大问题,找刀具供应商解决

网友:
先进行粗切槽,再精加工,最后切断,刮伤是因为切断时铁屑缠在工件上造成的

网友(点评):
切断留多少量呢,量留多了,铁削一样会缠上来,留少了,工件刚性不足,可能造成精加工的时候工件尺寸,光洁度超差

网友:
新人说说错了不要笑,你知道手动磨刀吗?普通YG8切刀10-20块人民币一把,打自动切,保证没有你说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一改角度就可以了,让铁削往未加工表面跑,

我试试吧

网友:
用收磨的切刀!可以控制切屑流向

网友:
总共有三种试验法楼主可以都试试

网友:
就是哎,改变刀前后角,用胶布贴真是悲剧。

网友:
在以加工面的先加工一倒角下去   不要切断  在进行精加工在  切断

网友:
谁家的刀片?用不锈钢专用的。
的确不锈钢断屑麻烦~

网友(2013-08-21):
走刀快一点,铁屑会卷起来;就不会刮伤工件表面了

网友:
根据我经验,放乳化油冷却液,可以解决

网友:
加工参数,材料等原因

网友:
最好是用G75加工会好点。

网友:
如果是普通车床可以减小刀具前角,这样可以使切削容易折断,不会缠绕工件。

网友:
一是 车刀前角的原因,换车刀
二  被伤处留余量,切断后再车正该尺寸

网友:
改变下转速进给试试

网友:
与前角、断削槽有关

网友(2014-11-10):
请教解决办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