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达到15个小时,选用哪家的刀具好

楼主(2013-03-09):
塑料模具动模板  定模板开粗,材料德国标准2344,用直径18的立铣波形刃刀(粗皮刀)刀具材料为高速钢,哪家的刀具(新刀)可以连续开粗15个小时,才需要修磨

网友:
用合金的铣刀吧

网友:
高速钢?省省吧,找进口的带涂层硬质合金的估计可以。

楼主:
高速钢带涂层是可以的 去年买的一批还行,但后来买的几批不行,虽然是同一牌子同一型号的。大约500园一把

网友(点评):
参数、材料、切削液都没有变?

网友(点评):
这个太正常了

网友A:
弱弱的问一下,2344是什么东西?好像德国没有这种表示方法。

楼主:
引用 楼主:
高速钢带涂层是可以的 去年买的一批还行,但后来买的几批不行,虽然是同一牌子同一型号的。大约500园一把

没有变,我怀疑是刀具的切削角度变了如前角  ,但没有办法精确测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弱弱的问一下,2344是什么东西?好像德国没有这种表示方法。

德国2344的钢材特性是:材质均匀,优越的切削性能和抛旋光性,高韧性以及高塑性,高抗热疲劳性以及耐磨性,出色的整体硬化性,良好的高温强度,热处理时极低的变形率,与传统钢材相比具有更好的等向性,各个方向都有出色的韧其化学成分为:C Si Mn P S Cr Mo V0.35-0.44 0.8-1.2 0.3-0.5 ≤0.015 ≤0.001 4.8-5.5 1.2-1.5 0.9-1.1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弱弱的问一下,2344是什么东西?好像德国没有这种表示方法。

前几个是德国钢号,1.2311对应的是5CrMnMo,1.2344对应的是4Cr5MoSiV1,都是合金工具钢,

网友B:
建议试试粉末高速钢的波纹铣刀,性价比好。

网友C:
你试一下苏州的Emuge Franken吧,德国刀对德国材料。http://www.emuge-franken.com.cn/, 我自认为高速钢刀具里面算顶级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试一下苏州的Emuge Franken吧,德国刀对德国材料。http://www.emuge-franken.com.cn/, 我自认为高速钢刀具 ...

此公司的叶跟铣刀,制作精良, 是本人见过的 最好的了,
我也就 看过4.5家公司产的 叶根刀,   见得比较少。
但是 看到法兰肯的 叶根刀,我 惊叹不已! 角度面一侧

后刀面异常光滑, 整个后刀面‘无缝连接’。
这里说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高速钢带涂层是可以的 去年买的一批还行,但后来买的几批不行,虽然是同一牌子同一型号的。大约500园一把

能 透漏一下 是什么牌子的 进口粗皮铣刀吗??
请回去  看看,   期待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试试粉末高速钢的波纹铣刀,性价比好。

试用了日本的STKM42的也只能用6个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