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简单的钢结构问题

楼主(2013-03-09):
按理论来说,某些类型的钢结构连接部份,都是用铰接的,比如桁架,用的是二力杆的原理,但平时看到的很多这种结构,大多用焊接,或是螺栓群,这样那些杆件就不能算是二力杆了,不论是焊接还是螺栓群连接,都会有弯曲力。这个是因为施工方便,还是因为单个螺栓或销轴的剪切强度会变成整个结构的最弱环节?或是用二力杆的整体结构综合力学性能不如焊接或螺栓群?

网友:
刚接与铰接的区别在于是否能传递弯矩,还有就是看应用的场合是否对侧移有要求,对侧移敏感的应该设计成刚性连接,即焊接。哈哈,瞎说一通,还是得等搞这方面的大侠来解释

网友(点评):
对侧移敏感这个有点不理解。。

网友(点评):
主要是考虑风载荷么?

网友(点评):
查了下资料,侧移的说法是对的,不理解的是,我认为用铰接也有方法解决侧移的问题。哈哈。。难道是我想错了。。。

网友(点评):
大侠,说实话我也不太懂这玩意,等我把书看完了再来讨教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