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调制之后如何加工

楼主(2013-03-09):
车间最近有批活,外形100*200*10,35#调制之后铣削,但由于加工过程铣型,加工费刀,难加工,硬度28,不知何原因?切削用量选择合适,转速每分300转、进给每分75mm、切深3mm,25mm锥柄刀具

网友:
1、看你调 质前粗加工时 是否有问题,如果有应该是料的问题,现在小厂料和大厂料差别很大
2、真不行可以用带涂层的硬质合金刀片

网友:
崩刀还是磨损?感觉转速低了。

网友:
硬度不止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