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读取温度传感器读数的可行性讨论

楼主(2013-03-10):
840d。借用设备温度补偿时使用的温度传感器,使程序读取该传感器读数。
已知问题:传感器模拟量读数转化为数字量,程序读取传感器地址,是否需要增加控制模块。

网友:
温度传感器应该指的是热电阻和热电偶吧。读的是控制器的参数吧。现在的控制器一般都带有通讯接口,程序通过相同的通讯协议可以很方便的读写!!!

楼主:
楼上的能否说的再详细点,谢谢!

网友:
关键是要知道数据格式

网友:
楼主究竟想干什么?
什么叫"借用设备温度补偿时使用的温度传感器"?
如果本身就带温度补偿,那温度数据已经进系统了,PLC程序里就有处理.最终数据进了机床数据以供温度补偿使用.

楼主:
设备使用的温度补偿只是针对设备整体对温度的膨胀系数做出的补偿。但是被加工的材料本身拥有不同的膨胀系数,特别是大型零件的大批量加工,现场加工环境又不能恒温恒湿控制,将特别体现在零件位置尺寸(加工中心类),形状尺寸(车类),等技术要求需人为干预。使用实测温度补偿介入,就是要降低人为干预概率。在大批量制造中,设备的容错率远高于人的容错率。

网友:
拿什么读?读来怎么处理?不加模块怎么实现?你希望怎么实现功能

网友:
输入温度、材料,实现算法补偿?不明白

楼主:
点到为止。
看的明白的人无需解释,看不明白的白解释。
求高手指点。

网友:
还要指点什么?
你都明白机床本身的温度补偿的实现原理,手段了.
把"借"这个念头打消,重新布置传感器,该加A/D转换模块就加上.数据进PLC了,自然就可以进机床数据或者变量.剩下的算法是重点,那就是你自己的事情.

网友:
不知楼主温度范围为多少?    常温的话用DA18B20,价格单片机很好实现的

网友:
SINUMERIK 840D是西门子公司20世纪90年代推出的高性能数控系统。它保持西门子前两代系统SINUMERIK 880和840C的三CPU结构:人机通信CPU(MMC-CPU)、数字控制CPU(NC-CPU)和可编程逻辑控制器CPU(PLC-CPU)。三部分在功能上既相互分工,又互为支持。

如果是外部温度读取的话,那18b20加单片机是最简单的办法,不过看来楼主考虑的是系统的温度采集、控制,这条路估计不沾边。。。前面也有人说了,这些系统内部的plc自身就带有温度补偿,不知楼主读取温度到底是何意。。。
另外,大多数控制芯片内部是有一个芯片温度存储器,直接读取那个地址就可以得到芯片内部的温度{我当时使用c8051f单片机读到的值达到一百三十多度,也不知道是读取的方式不对还是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