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不锈钢薄板如何避免焊缝漏水

楼主(2013-03-10):
我们单位是钢厂,设备有水保护套,就是降低设备被热辐射的那种,3mm的不锈钢板焊接,时间长了会漏水,补焊也解决不了问题,请教高手如何提高焊接效果。

网友:
会漏水就是有裂纹?这种冷裂纹大部分都是氢在金属中扩散照成的,可以用含氢少的焊丝,焊前预热,焊后进行消氢处理,优化焊接工艺

网友(点评):
不知道是这样理解不

网友:
想办法解决焊缝问题啊,什么焊接?

网友:
我见过高手用氩弧爆调成脉冲,不加焊丝,直接把水箱焊好,这样避免焊丝和母材的材质不同造成的各种问题

网友:
制作时,是否跟碳钢板板放在一起发生电位差腐蚀?

网友A:
这个是要焊透的,而且是单面焊双面成型。

网友(2021-07-12):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要焊透的,而且是单面焊双面成型。

赞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