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规则的图形怎么标注尺寸?

楼主(2013-03-10):
我今天画了一张图,标注的时候难住了,这样的图形该怎么标注好啊!我下面发张图给大家看看,知道的朋友望指教一下!

网友A:
找点,标注点坐标……但最根本的方法是找设计这个鞋样的人,问他那些线是怎么来的。
你这个估计要拿去订做模切刀的吧?
多余的我也不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点,标注点坐标……但最根本的方法是找设计这个鞋样的人,问他那些线是怎么来的。
你这个估计要拿去订做 ...

图就是我自己画的,不知道怎么标注

网友:
把画这个图需要的尺寸全标出来就可以了

网友B:
把图按1:1打印出来,放个样就好了

网友(点评):
请注意打印出来要检查一下是不是1:1,打印时要注意技巧

网友:
画方格,相当于在坐标纸上画图,多点连线。可以么

网友(2013-04-27):
找各线的交点,标注坐标,另加上各曲线的半径等 。

网友(2013-08-14):
7楼的办法可以试试。

网友:
标坐标点就可以了啊!

网友:
也不知道你是用样条线画的还是用直线工具画的,如果是样条线画的,你可以用“绘图”、“圆弧拟合样条”来处理。点取所画的图线,查询出每个线段的数据,按照提供的数据去标注尺寸。如果用直线工具画的,可以把它切割成许多小段(用点去点),然后用三点圆弧法和中心线的方法得出每一小段的圆弧半径及其圆心坐标,就可以标注尺寸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图按1:1打印出来,放个样就好了

貌似CAXA打印不是1:1的,差不多是1.04:1才出来1:1

网友:
我也建议把方格调出来建立坐标系

网友:
就按制图标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