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规则的图形怎么标注啊?请教高手

楼主(2013-03-10):
我今天画了一张图,标注的时候难住了,这样的图形该怎么标注好啊!我下面发张图给大家看看,知道的朋友望指教一下!

网友:
标个长宽高,发电子档直接加工

网友:
同意楼上  我顶@!!

网友:
你的图是咋画出来的,咋画的咋标。曲线有特征点,或是坐标标出来,都是可以的。就是,让看图的人明白你需要什么样子,什么尺寸。或是根据公差要求,在满足的范围内用直线或园弧近似取代。

网友:
工艺啊,你打算用什么方法加工,量有多少,量大用数控切割,现在切割机都能处理DXF文件,量小用手板,作模板。

网友:
呃,楼主是要做条这样的裤子么?

建议采用坐标标注法,将图样摆放到坐标网格上去

网友:
用 型线图  可以,机翼的翼型图都是那么标的

网友:
可以取关键点用圆弧逼近标注,加工时候也容易些

网友:
再说鞋样要求也不会太高,近似就可以满足需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