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这个v带的基准长度是多少?

楼主(2013-03-10):
如图,普通B型v带,基准长度不是用Ld表示吗?这个图上的基准长度是1118吗?

网友A:
LI内长,LW节长

楼主:
引用 网友A:
LI内长,LW节长

那这个带的基准长度是多少呢?节长是基准长度吗?

网友:
标准的基准长度是1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