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中的阵列孔该如何简单的标注呢?

楼主(2013-03-10):
像图中的阵列孔该如何简单的标注呢

网友(点评):
嗯,不知道括号是否一定要有?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不错,如果有孔距精度要求,要标两相邻孔的位置公差,还要标累积公差。

网友:
公司是要求不一样标注也不一样

网友(2013-05-08):
恩.差不多就是这样了~

网友:
孔之间最好标注公差吧

网友(2013-09-23):
关键是相邻孔的公差与累计公差的取值问题,四楼可以详解么

网友(2013-10-29):
请问下,如果是方块的阵列该怎么标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