尺寸公差与形位公差的选择原则

楼主(2013-03-10):
一般机械的尺寸公差和形位公差如何选择,比如说加工一根50H7的轴,如果要求有同轴度或跳动,那么这个公差是按7级精度选择还是按6级选择??

网友:
同求啊,刚毕业对公差标注很是不清楚,求高手解决啊

网友:
总体原则,形位公差不可以超出尺寸公差数值为限度,大多取值尺寸公差的50%---90%。注意包容原则要求时更是注意形位公差取值;细长轴一般标注跳动或者直线度,不知道你的轴的具体结构如何?是和什么样的精度等级的轴承配合?要综合考虑的。

网友(点评):
言之有理,受教受教!

网友:
3l楼正解

网友(2013-08-22):
看轴承用在什么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