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那科G代码G306

楼主(2013-03-10):
高手帮解读一下这一段代码主要是G306的作用
G306 C0 R-18.5 T1.0 D57 J1.0 E30 F50

网友:
搞错了吧 兄弟 根本没有这个代码 你肯定是看错了 再去看看吧

网友:
自定义的宏指令。请参看机床说明书和法那科的说明书。

网友A:
必须看机床厂的手册才知道
这是机床厂自己定义的指令,外人怎么能知道?

网友:
3楼4楼正解,得查机床说明书

楼主:
补充一张图片http://www.cmiw.cn/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jc2MTA2fDgzOTE4ZjQ2fDE3NTg1NzMxMDd8MHw%3D

网友:
不明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必须看机床厂的手册才知道
这是机床厂自己定义的指令,外人怎么能知道?

说明书找不到了  今天问了一下老师傅他们说是走圆的一开始是快速走刀当接近圆实变慢速走刀T就是接近加工圆的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