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床 车内孔 内孔突然变大2丝 导致工件报废

楼主(2013-03-10):
先粗车  然后陶瓷刀片精车  车了几个  工件内孔突然变大
  不知道  是什么原因   请大侠来帮帮忙   凯恩地系统   新机床

网友:
很正常。没什么稀奇的。变大5丝才不正常。1,2丝是正常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冷却条件有没有变化?

x轴端平面轴承是否松了?

冷却液  一直在喷

楼主:
大1丝 工件就报废了

楼主:
不是  每个都变大      车着车着   就突然变大1-2丝

网友:
材质问题?预热处理没做好,材质内应力不均匀也有可能的

网友:
同意楼上说的,如果程序跟刀补没什么问题的话可能是内应力变形导致,

网友B:
小托盘 x正方向的轴轴承看看松动了没 , 1  2  丝是很正常的

网友:
和材料硬度有直接的关系

网友:
应该是机床问题,车产机床就这样,刀架回转精度,X轴定位精度,再看看是否有反向间隙。

网友:
粗车留量不均也会出现这种现象

网友:
嗯 和我一样 我的车铝活没事  铜的就开始变了 都0.05的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托盘 x正方向的轴轴承看看松动了没 , 1  2  丝是很正常的

他的是数控车···不是普车撒

网友:
材质的关系,也有可能是刀杆的问题,用个比较大的刀杆

网友:
7楼说的有道理,这跟你床子没有什么直接关系(新车床),可能跟你的材料硬度有关系。

网友:
可以车一下别的材料嘛。如果其他材料不会变,那不就是材料和刀具原因吗,我做KND系统,很一般的车床大概5,6万一台。车生铁内孔精度基本上在半丝内变化,但有时候材料硬一点,变化就会变大,还有一次换错了刀头,变化也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