钻28深220的孔可以掉头接刀

楼主(2013-03-10):
用什么样的钻孔刀具什么样的设备效率最高   是否有暴力钻法  就是60的光圆上打28的通孔

网友A:
可以掉头接刀的话,那单面5倍径都不到,浅孔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掉头接刀的话,那单面5倍径都不到,浅孔钻吧。

师傅可以加我QQ 吗89322586   潜孔钻是什么样的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师傅可以加我QQ 吗89322586   潜孔钻是什么样的啊

浅孔钻又称U钻,魔术钻等等。是一种刀片式的钻头。因为此类钻头长径比一般在5倍以内,所以称浅孔钻。此类钻头钻孔无需钻定位孔。很多刀具品牌都有。你可以网上搜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浅孔钻又称U钻,魔术钻等等。是一种刀片式的钻头。因为此类钻头长径比一般在5倍以内,所以称浅孔钻。此类 ...

好刀师傅  我拜你为师把 加我个QQ 89322586  多跟师傅探讨探讨

楼主:
还有什么技术可以支持的吗

网友(2021-11-16):
深孔钻一次解决出口0.2以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