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如下图,变量泵问题

楼主(2013-03-11):
这种变量泵的排量能随着系统压力升高而    自动  降低么??

注意是自动。。

貌似图上没有画出斜盘更改角度的控制油缸啊?
是省略了么?

网友:
不能,这个是调整好的出口压力,说明可调的,不是使用中出口压力随时调的,使用中随着负载调出口压力的,不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