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图线条的问题

楼主(2013-03-11):
solidworks草图的直线重叠了,怎么选取所需要的线条

楼主:
solidworks草图中的长直线把短直线覆盖了,怎么选取短直线

网友(点评):
将鼠标停在线条重叠处,将看到有线条变成橙色,这时候点击鼠标右键,点选“选择”,这时候会出来一个对话框,里面重合处的所有几何元素,选中你要删除的,然后delete即可。

网友:
窗选,选上短的,然后D

网友:
实验了一下,发现不存在楼主说的问题啊,很好选择,选短的直接把鼠标放在短的上面就好啊,长的就放在长的上面(不是与短的重叠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