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16螺栓

楼主(2013-03-11):
在网上查得M16螺栓最大拉力为60.31KN,意思是最大拉6吨的重物吗?

网友A:
你那数据应该是4.8级的M16螺栓的最大拉应力,也就是最大拉6吨的重物,再大上去螺栓就会锻炼。一般在选用螺栓上,要考虑很多种情况,比如螺栓应用的场合,气缸还是吊车或是其他,是紧螺栓连接还是松螺栓连接,再看安全系数。一般情况下,如果是用于重要部位的螺栓连接都是要经过计算的。。但如果只是普通情况,影响不大的话,可以用类比法,参照你们之前的情况去用。如果不计算的话,尽量选择大的螺栓!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那数据应该是4.8级的M16螺栓的最大拉应力,也就是最大拉6吨的重物,再大上去螺栓就会锻炼。一般在选用螺栓 ...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