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切刀走速和包材走速,请教

楼主(2013-03-11):
主动送膜辊径是80,切刀轴上有直径51的滚切刀和直径50的滚断裂线刀,请问,应该用怎样的传动比滚切刀才能切刀包材,但是滚断裂线到又不会因为速度过快而拽膜呢?P:1)滚切刀和滚断裂线刀在同一根轴上;2)滚切刀相对主动辊速度太慢时,包材切不开;3)滚切刀相对主动辊速度太快时,滚断裂线刀会有拉拽包材的现象

网友:
自己慢慢试吧,不要总拿现成的东西,这样对你没好处。

楼主:
这种东西能试吗?链轮是需要投图纸的,不行了,就废几组链轮,公司老板也不能干吧

网友:
80和50,不是整数比,光靠链轮转动解决不了,必须加无极调速,另外如不是单一固定袋长还要在滚切刀传动轴上加可调曲柄摇杆机构来微调节。

网友:
用凸轮传动吧  机械凸轮电子凸轮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