钻孔,最近一直断钻头

楼主(2013-03-11):
工件平面上有一个约1mm的凸台,边缘距孔中心3mm,打孔直径为8mm,孔深35mm。最近一直断钻头,检查了机床中心,检查了钻头与钻套配合,都没有问题。现考虑就是这个凸台引起钻头受力不均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解决吗?

网友:
利用工装带钻套钻

网友:
钻孔时加点切削液,并定距排屑应该就好

网友:
不能加道工序的话,就钻入工件时转速和进给低一些,完全进入工件后按正常参数切削。

网友:
1.先小孔定位,后加工。2.工装模具导向,3.调整转速、进给量

网友:
可以先用沉孔铣刀扎个孔

网友:
是不是太长,之后导致排屑不畅?

网友:
拿个中心钻先搞一下,再用8mm钻头上,杠杠的

网友:
用10毫米90度中心钻打到合适尺寸,再用8毫米钻头打,既好钻又有倒角了。

网友:
进给量改小点,先打定位孔

网友:
中心钻定位。要么就磨个倪志福钻头。

网友:
如果只是“最近”才发生的,就看你有什么变更吗

网友:
用8MM的键槽铣刀或者把钻头改制,先干一个平面出来试试

网友:
用铣刀铣凸台,而且要铣大两丝,在钻孔

网友:
9楼正解啊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加工此孔机床为专用钻机,与另外4个孔同时钻加工,无法更改钻速(会影响到另外四个孔),现在采用的是九楼的方案,先用10MM钻头先钻一凹坑,然后再用8mm钻头钻通。但这个过程中也连续断了好几把10mm钻头,后来将10mm钻头材料更换为含钴量较高的钻头。已改善。

网友:
用中心钻钻一下,在用钻头打。   这样就是要换次钻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