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里有这种单向轴承提供或者制作?

楼主(2013-03-11):
谁能介绍下哪里能够有这种单向轴承提供或者制作。谢谢。

网友:
等待介绍

网友A:
你把实物拆开看看 什么型号?
国外品牌  日本 椿本   德国STIEBER
国内也有很多做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实物拆开看看 什么型号?
国外品牌  日本 椿本   德国STIEBER
国内也有很多做得

原件是国外做的,能推荐下国内哪家有做的吗 ?谢谢

网友B:
这种形状的没见过
但椿本艾默生的单向轴承我见过
楼主如果有需求的话,可以在联系下椿本的供应商

网友:
看照片推测,应该是非标件。

单向轴承有几种不同的结构,有些是可以拆修复原,有些受损后只能换零件。

网友:
单向旋转的轴承,国内国外都这样的。很好买!

网友:
椿本现在的供货周期好长。日本的TAJIMA工具当中貌似也有

网友C(2017-10-05):
引用 网友B:
这种形状的没见过
但椿本艾默生的单向轴承我见过
楼主如果有需求的话,可以在联系下椿本的供应商

请教大侠一个问题,单向楔块离合器,一般是内圈带动外圈,
我如果外圈主动,内圈从动也可以的吧?

有两个问题:
1)外圈带动内圈;当外圈逆时针转动时,外圈和内圈锁止,内圈也逆时针转动;当外圈刹车,请问内圈是立即刹停,还是继续惯性逆时针转动?
2)外圈改向,顺时针转动,外圈和内圈解扣,问题是外圈能否带动内圈转动一点点距离?希望是内圈一点都不转。

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请教大侠一个问题,单向楔块离合器,一般是内圈带动外圈,
我如果外圈主动,内圈从动也可以的吧?

这种单向楔形离合器我没用过单向轴承的用法是内圈和外圈必须有一个是固定不动的
对于单向楔形离合器,
1.如果外圈锁死,内圈应该还会惯性地往前运动一段距离
2.外圈改向,应该不会带动内圈运动,内圈此时应该是有负载

刚才百度了下单向楔形离合器,故有以上两点的回答,可以讨论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单向楔形离合器我没用过单向轴承的用法是内圈和外圈必须有一个是固定不动的
对于单向楔形离合器,
 ...

楔块和滚珠差不多,滚珠还有离心力,楔块应该更好一点。一般是内圈主动,外圈从动。如果有一个圈是完全不转的,那么应用就非常受限了。
请看这里:https://wenku.baidu.com/view/d4b6c5350b4c2e3f572763a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