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费与功率因数的关系

楼主(2013-03-11):
请问各位下我们国家工厂的用电收费问题,我们交电费是交的有用功这块吧,对于无用功这块并不需要承担相关费用的,提高功率因数在费用方面只能体现在例调电费这块。在国外提高功率因数可以为工厂节省很多电费,费用也就能省很多。谢谢

网友:
分民用与工业用电,民用的价格是‘有功’,是终端价格,而工业的不是,工业分多块计费,线路损耗、变压器损耗、无功,高次,都分别计算,

所以,玩工业,必须在母线补偿到一个因数,否则还要罚款的,因为你影响人家用电了,

网友:
供电局对工业用电可不是仅按有功这么算的,补偿不到位要罚款的。
电费计量也有多种方式的,交座机费的,不交座机费的都不一样

网友:
不太懂,学习下

网友:
这个  也在这里问!!!

网友:
请问各位下我们国家工厂的用电收费问题,我们交电费是交的有用功这块吧,对于无用功这块并不需要承担相关费用的,提高功率因数在费用方面只能体现在例调电费这块。在国外提高功率因数可以为工厂节省很多电费,费用也就能省很多。谢谢

我们也是有相应的奖惩的!

网友:
各地不一样。有的按变压器容量收费的,最低标准是按变压器容量算,把什么损耗都算在工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