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耐磨圆棒

楼主(2013-03-11):
有没有一种像直径12毫米的拉钢圆钢一样,但必须有高耐磨性能的。

网友:
谁大撒旦

网友:
用直线导轨应该可以吧

网友A:
看用途是什么,找硬质合金棒,或者陶瓷棒

网友B:
有直线轴承杆  很硬很耐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直线轴承杆  很硬很耐磨

谢谢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用途是什么,找硬质合金棒,或者陶瓷棒

硬质合金棒是否容易折断

网友:
还有模具顶针也非常非常的耐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