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MM厚扩直径35的孔

楼主(2013-03-11):
摊上事了,1300*1150*20的镀铬铁板,直径35的孔再做的过程中搞成30的了,供应商已经送来了,也签收了,现在怎么改啊。必要要上CNC吗?

网友A:
那要看精度了,精度粗糙度不高有35的麻花钻就上钻床,精度高的话 还是上你的CNC吧。

网友B:
有位置度要求的,  上CNC。

网友C:
线切割也可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要看精度了,精度粗糙度不高有35的麻花钻就上钻床,精度高的话 还是上你的CNC吧。

重400多斤 现有钻床太小。麻花钻有35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位置度要求的,  上CNC。

没有什么精密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C:
线切割也可以吧。

板子比较大 1300*1150

网友D:
磁力钻上啊……用加工中心时间和钱就上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磁力钻上啊……用加工中心时间和钱就上去了…

磁力钻怎么玩? 孤陋寡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磁力钻怎么玩? 孤陋寡闻了

磁力钻订做一个台阶钻头就可以了啊。前面是20后面是35,一次下去就直接扩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