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床 编程后能估算加工时间吗?

楼主(2013-03-11):
各位大虾,数控车床在编号程序后,能否估算出加工时间吗?

补充内容 (2013-3-12 11:24):
补充一下:一个工件按编程加工完是好几个小时或者十几个小时的,我是要在还未加工前要得到这个加工时间的?

网友A:
试跑一遍不就知道了吗?程序编好肯定要试切的,难道不试切直接交给操作工去干?

网友:
就是就是,转一下就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跑一遍不就知道了吗?程序编好肯定要试切的,难道不试切直接交给操作工去干?

跑一遍应该只是走轮廓而已,能知道加工时间吗?

网友(点评):
首件试切,不是空运行,我说的不清楚?

网友(点评):
如果是用软件做程序的话,就简单了,生成程序就会有大概的时间,一般用这个时间乘1.5大概就是实际加工时间了。

网友:
不用跑,直接计算就行

网友:
可以计算,也可以让机器空运行一下就知道啦!

网友:
有些仿真软件有这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