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丝锥的问题。高手速进

楼主(2013-03-11):
最近接了批活儿。几千个M5 M6的丝。买了一台西菱的钻攻台钻。无奈最低转速480。买的上工的丝锥。老是断。所以请问各位高手有没有什么好点的丝锥推荐。想买螺旋的,是不是螺旋丝锥对机床的要求比较高?

网友:
小丝锥断的几率非常高的。材质、底孔、润滑、攻丝机等都有可能

网友:
我们厂里的师付攻牙时加点切削液看着很好攻呀,钢件就要慢点攻,快了一卡就断丝攻了

网友:
M5,M6的应该还好,是不是底孔问题,或者孔不垂直,或者没加合适的润滑液

网友:
盲孔还是通孔?盲孔用螺旋丝锥多,通孔用先端丝锥!

楼主:
这个切屑液你们一般用的什么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切屑液你们一般用的什么呢??

我是一般都用的菜籽油

网友:
菜油是最佳的,不过简易买个攻丝机,这么容易断可能是机子问题。

网友:
建议买台攻丝机,再就是加豆油润滑剂,一般就没问题了。也不知道是通孔还是盲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