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热处理:42CrMo锻件轴类,热处理HB280-340

楼主(2013-03-11):
42CrMo锻件,都是如图两种规格,热处理HB280-340,长约1米。前端Ф120试棒要求心部硬度达到270以上,要做金相,及机械性能。整体外圆硬度均匀不能偏差太大。请问如何保证,换了好几家热处理,都没法达到。

楼主:
有意向的可以Q联系我,再详谈。地址最好在昆山或者南通。Q:332104948。都是批量且稳定的订单,每年1000件

网友(点评):
你们在哪里的,我和我朋友过来帮你解决!

网友A:
一般‘淬火液’没这么大的劲,你可能还要调整钼含量,不行还得加镍,再不行得设计一个高速流动的箱子,还不能有气泡,挺复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淬火液’没这么大的劲,你可能还要调整钼含量,不行还得加镍,再不行得设计一个高速流动的箱子,还不 ...

大侠,问下热处理知识,就是工件调质,860°淬火,为了防止工件出现裂纹,采用空冷一段时间再入水。我想问的是保证不开裂,直接出炉入水,这样淬透深度是不是要好些,还有这两种工艺做出来的还会有哪些差别。谢谢。

网友(点评):
这本身是个矛盾,还看是哪个国家的材料,空冷一小段入水,可以减小裂纹趋势,但表面温度下降以后,心部的硬度就更低了,这个要看你怎么取舍?你在你厂子附近找一个‘大牛’吧,心部高硬度是强化冷却的,挺难的

网友(点评):
嗯。豁然开朗。谢谢!

网友:
42CrMo  保证不了的。 太大直径还容易出现淬火裂纹。

CrNiMo 系钢材 试试看吧

网友(点评):
明天看化学成分再说。估计之后的锻件材料有点问题。

楼主:
是制造轮胎设备上面的零件,拉杆和调模螺柱

网友:
求教一下,这种做金相是什么组织啊。。。我记不住了,是不是贝氏体啊?

网友:
这个并不复杂,关键是找到合适的加工单位,不知道你周边有哪家,找一家吧,我给你出工艺

网友(2013-10-06):
调整热处理工艺,应该是比较简单的,回火温度适当高些,具体根据材料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