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滚动轴承的轴承盖内的通气罩?

楼主(2013-03-11):
      社区的各位前辈大侠,真心地请教下滚动轴承内该如何设置通气结构?有现成的类似于空气过滤器(JB/ZQ4521-2006)和通风罩(JB/ZQ4523-2006)这样的成品。谢谢

楼主:
在手册上找到个这种,大家看看能行不?

网友:
一般不用的,在特殊场合也有使用的

网友:
没有接触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