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公司购进一套omniwin cadnest,请教数控等离子编程

楼主(2013-03-11):
公司原有一套数控等离子编程软件,fastcam。输出程序能够在公司所使用的梅塞尔数控等离子设备上正常使用。最近公司购进一套omniwin cadnest ,编程后输出txt文件,设备能识别,不能点火,能空走。我想的解决方法是改变机器代码中后处理器设置。但是不知道设备中各指令的意义。而且很怕改错了。今天对照fastcam输出的程序改了一下午,但是还是只能空走。
听说还有一种方法是在设备中改些什么。

求指教,万分感谢

楼主:
还想问一下omniwin cadnest 只能在一台电脑上装吗?我把公司的加密狗拿插电脑上了,为什么装上了还是不能用。

网友A:
对照一下在目标设备上能正常工作的文件看看,参考一下设备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照一下在目标设备上能正常工作的文件看看,参考一下设备手册

上述问题已经解决。现在的问题是能够导入dwg和dxf文件。但是创建套件计划时,omnicad nest对话框中导入文件出现感叹号,不能套料。

网友:
加QQ56881754帮你解决~~或电联:18670094258

网友B:
先框选要切割的图形点线层选切割,弹出对话框:实体属性已变更。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框选要切割的图形点线层选切割,弹出对话框:实体属性已变更。就oK了~~

非常感谢 ,最近电脑有问题,没有登录论坛。问题已经解决,和你说的方法一样。

网友(2015-12-03):
你好~我在安装Cadnest程序出现Html1\calc.hlm错误~请问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