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无一种机械手结构,可以实现这个?

楼主(2013-03-11):
假设:两个对半开的机械手夹住一个圆棒,然后机械手握住圆棒的部分,可以将圆棒绕着圆棒的面旋转!红色箭头方向!反过来也可以,请问可以做到么?如果涉及到专利什么的就算了,呵呵~!

补充内容 (2013-3-13 16:20):
绕圆棒中心轴旋转。因为要用机械手抓住这个圆棒转移到另外一个地方,并且,在运动过程中自动旋转圆棒,调整(因为实际要抓去的东西不是圆的,有方向性)

网友:
用弹簧预压的方式夹紧是可以的

网友A:
没见过,只旋转的话方法很多,为什么用机械手?

网友B:
应该是绕着圆棒的中心线吧
旋转

网友:
我想应该可以实现的,

网友:
这个可以实现的啊

网友(点评):
请问怎么实现啊?能发个三维图解释下么?谢谢

网友C:
关注一下,我们有那么一款和你说的差不多的东西但是我们的专利怕公司找我还是不说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绕着圆棒的中心线吧
旋转

是的!绕圆棒中心轴旋转。因为要用机械手抓住这个圆棒转移到另外一个地方,并且,在运动过程中自动旋转圆棒,调整(因为实际要抓去的东西不是圆的,有方向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注一下,我们有那么一款和你说的差不多的东西但是我们的专利怕公司找我还是不说了吧

呵呵,那就不说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见过,只旋转的话方法很多,为什么用机械手?

绕圆棒中心轴旋转。因为要用机械手抓住这个圆棒转移到另外一个地方,并且,在运动过程中自动旋转圆棒,调整。(因为实际要抓取的东西不是圆的,有方向性)

网友D:
應該不難達成~

楼主:
引用 网友D:
應該不難達成~

俺就是没想到,能给点思路么?

网友A:
太复杂了,估计没人能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复杂了,估计没人能解

呵呵,真的假的的啊!

网友:
这个东西不难啊!

网友:
可以实现吧

网友:
估计我能做,不过要看一下你的工件?旋转多少?

网友:
可以旋转的,看你是用什么样的机械手的,有的机械手抓手本身就可以旋转的

网友(2013-12-19):
没看明白啥意思?

网友:
可以实现的哦

网友:
来跟大家学习的

网友:
多大工件哦?

网友:
转动的地方你要加个动力源么

网友(2014-06-05):
夹紧的同时旋转,需要附加机构

网友(2014-07-17):
半个手爪上装2个滚轮,滚轮可以用马达驱动,手爪抓住圆棒后,是4个滚轮和圆棒接触,马达旋转就可以使圆棒旋转,又能抓取圆棒。不知道是不是你要的结果。

网友:
不是问题,普通夹具就可以,程序上做一些灵活性设计

网友:
可以看一看码垛机器人,或许能给你一些灵感

网友(2014-08-31):
引用 楼主:
是的!绕圆棒中心轴旋转。因为要用机械手抓住这个圆棒转移到另外一个地方,并且,在运动过程中自动旋转圆 ...

抓之前能不能就按你说的方向性排列好呢?

网友(2014-12-20):
如果是选转方向和角度一定,且抓取方向允许,使用气抓+旋转缸即可完成你要的功能。

网友:
不知你的工件究竟是不是圆的?如果不是圆的就不要叫圆棒吧?免得误导.外形尺寸?重量?转移的距离多少?

网友(2015-06-07):
可以从上往下抓取吗?可以的话用两爪或三爪气动方式抓取工件,然后爪头旋转。数控自动三叉万向节轴径磨床可以实现120度左右方向旋转(万向集团)!

网友:
应该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