φ94的孔怎么加工效率比较高?

楼主(2013-03-11):
最近需要加工一批孔,因为我是立车工,对于钻削,镗削不怎么了解,所以恳请各位老师傅,高手朋友们指点迷津。
设备:5M立车,带铣削功能,铣头功率23KW
冷却:因为地坑没有回收装置。所以冷却只有用油冷和风冷两种。
工件:16-φ94±0.5 深度:250mm 的螺栓孔。表面粗糙度Ra12.5
该使用何种加工方法效率比较高。
在这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
毛胚有铸出孔吗?洗头装不装得上与主轴平行的钻头呢?能轴向进给吗?如果行,就把立车当分度台,铣头装钻头钻咯。

网友:
线切割是不是会便宜点

网友:
应该是立镗或立铣吧,立车是工件转

网友:
钻这么大的孔估计你的铣削头吃不消。

网友:
空太大了换铣床吧

网友:
我有简单的办法。效率超级的高。订做大切深的端面槽刀。下去你能懂了吧??切下来的料还可以加工其他小零件,节约成本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