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剪切力

楼主(2013-03-11):
想算下直径100毫米的轴能承受多大的剪切力?请大侠们看看这样算是否正确?若不对  请慷慨指出!!
P=F/S
P为355兆帕(因为45号的刚的强度是这些,先不考虑安全系数)
S=3.14*(50*50)=7850(MM*MM)=0.00785(M*M)
F=P*S=355000000*0.00785=2786750(N)
也就是可以承受278.7吨的重量
我总感觉不对,请大家帮忙看看!!

网友A:
是这样的,355是它的拉伸屈服点σs,它的剪切极限则是另外的数值,大约等于σs的一半,但如果是双剪,则刚好等于σs。
算起来是这个数值没错。不过最好验算一下挤压强度,就是圆孔和圆轴接触的那个半圆,精确算起来,接触应力还不是均匀的,大约呈正弦分布的样子。和圆孔与圆轴的大小有关。重载的圆孔和圆轴,最好紧配合,就是为了让扩大接触面,以及让接触应力分布的更加均匀一些而不是偏聚在一点。

网友B:
直径100毫米m面积 = 7853.9816 mm^2
抗剪强度 约 440 ~ 560 ,未说明有热处理,暂取440 Mpa 或45Kgf 计算
抗剪力 = 剪断面积 * 抗剪强度 * 系数K
K 一般取 1.0
抗剪力 = 3455.75 KN  或 353.43吨
以上为单纯的剪切力的计算。
若是用许用强度则是另外不同的概念。

网友(点评):
说实话剪切力的计算很多资料都讲得很模糊。剪切强度和许用剪切应力都讲的很模糊。

网友(点评):
剪切力的计算在冲压加工里就直接简化计算,并将计算明确单纯化。若考虑安全系数后,就无需计较所谓的精确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这样的,355是它的拉伸屈服点σs,它的剪切极限则是另外的数值,大约等于σs的一半,但如果是双剪,则刚好 ...

谢高手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径100毫米m面积 = 7853.9816 mm^2
抗剪强度 约 440 ~ 560 ,未说明有热处理,暂取440 Mpa 或45Kgf 计算  ...

谢啦

网友C:
到材料力学的书上看看,很快就可以找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到材料力学的书上看看,很快就可以找到的。

我这就是按照材料力学书上的公式 算的!就是不知道这样应用对不对?用SOLIDWORKS受力分析和计算的有差距,用SOLIDWORKS分析时候用10T的力压下去显示145兆帕,感觉不是很对,感觉那里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这样的,355是它的拉伸屈服点σs,它的剪切极限则是另外的数值,大约等于σs的一半,但如果是双剪,则刚好 ...

我这就是按照材料力学书上的公式 算的!就是不知道这样应用对不对?用SOLIDWORKS受力分析和计算的有差距,用SOLIDWORKS分析时候用10T的力压下去显示145兆帕,感觉不是很对,感觉那里有问题?

网友:
Τmax/Wp<[τ],假设钢的需用切应力是40MPa,Tmax=7.85KN*m

网友:
材料力学中,等直圆杆扭转变形的刚度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