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不明白,他是怎么做到不会乱牙的

楼主(2013-03-11):
我想问一下,我看了一个视频,人家攻牙分开粗,然后换另一把丝锥精攻,我只是想不明白,他是怎么做到不会乱牙的,机器可以保持攻牙始终原位,但丝锥呢????等高手解答。

网友:
这就是操作工的手感了,粗攻之后,要把握好力度,慢慢试着找到入口~

楼主:
哦,对不起,我忘记是说一点了,我是说用数控CNC的,就是装备刀时丝锥的问题

网友:
攻丝器的原因,带保护套的# P# t+ \# r1 G$ G2 L

网友:
CNC攻牙还要走两刀吗?会不会是铣牙?

楼主:
不是铣的,我是看了那视频之后想不明白,不明白人家是怎么做到的

网友:
机器能刚性攻牙和主轴准停功能,丝锥定向安装的话没问题,

网友:
柔性攻丝吧   Z方向上下是可以活动的   靠旋转就能旋紧去

网友:
多大的螺纹啊?CNC还要分批攻?大批量这么干没效率了。

楼主:
呵呵,我只是想大家一起探讨这个问题,只能问个明白,我试了好久,程式可以保正每次进刀保持原位,但就是想不能装夹刀具是如何做到原位的,谢谢大家的关注!

网友:
应该是用的柔性攻丝夹头,头部可伸缩的,这样要吃到牙才往里攻。没这么试过,这个是不规范的作法。

网友:
机攻分头锥和二锥,只不过现在要求快,都是一锥到底。
柔性攻牙主要靠主轴转进去,轴向力很小,不会乱牙的。
硬攻牙也可以,只要对刀对好,可以补偿的,本身螺距一样,头攻二攻深浅有差距,有误差都可以抹掉的。

楼主:
恩,楼上真是一语点醒梦中人啊,你这样一说,我就觉得有可能了,呵呵,谢谢大家,有空我试试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