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nc批量生产,提高效率,工装夹具问题

楼主(2013-03-11):
这个月工厂接了一个铝产品,赶货,但这种东西我们比较少做,工装怎样设计才好?我的工艺是夹住毛料下面1mm,先加工面上能加工的地方(外形,内吼,还有面,内槽),第二道铣面成型,希望各位大侠帮帮忙,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
铝的话,应该先挤出在挖内槽比较容易吧?
不开模具的话就想办法涨开夹住内框,可以一次过加工上下边不需要重新装夹吧?
边缘不是等高的无法从外观判定如何走刀,但是这个东西感觉是定刀具,走工件加工比较简单?

楼主:
"""不开模具的话就想办法涨开夹住内框,可以一次过加工上下边不需要重新装夹吧?"""
每个地方都要加工,一次过加工有点难度吧,能说下工艺吗?谢谢!

楼主:
铝材料容易变形,可能涨开夹住内框会变形吧,而且有办法能一次装夹加工上下边吗?

网友:
是立式雕刻机或cnc吗?
去买个车床小四爪,可以夹外面加工里面,也可以夹里面加工外面。
不用再另行开工装。

网友:
这玩意不能精密铸造吗?

楼主:
问题是,毛料是客户提供的,定死了的,哎,头痛啊。

楼主:
“”“”可以一次过加工上下边不需要重新装夹吧“”“,底面都要加工,而且还的管位,一次装夹成型有难度吧,大哥们能说得具体点吗?我该如何设计工装,

网友:
涨开夹在四个角上

楼主:
是啊,三轴机,谢谢你的解答,但像你这样难批量生产吧,装夹时间会长点,现在打价格战,老板盯得紧啊

网友:
还是要有尺寸才好说哦!

网友:
批量生产还搞这么坑爹的毛坯?
数量肯定不多,四爪调试慢,也有快的,气动的,卡一下就行,你买吗?估计加工费买爪都不够吧。
你这个肯定要装夹两次加工。
夹具也好做,搞个方铁,用cnc铣个产品外圈,凹台高度要低于产品高度,当然长宽尺寸上大各大6mm,然后在长高的各一边打个螺丝孔,螺丝孔反正不能大于产品高度,然后各放厚5mm的压条,高度不要超多产品高度,螺丝太小可以多打几个,用螺丝顶住各一边的压条就可以加工了。先加工平面和内圈。

然后找个方铁铣个产品内圈凸台,正好可以把产品放进去,高度不要高于产品,公差小于5条。将加工过的面朝下放进去,然后在凸台上打个螺丝孔,大小无所谓,数量至少两个,用压板把产品压住,压板不要超多产品外圈。

好了可以加工了

楼主:
哎,我也觉得坑爹啊,谢谢楼上兄弟的解答,但你这样做效率我先不说了,你在做完第二次装夹后产品面平应该是没铣过的吧,我们来的毛料两边很粗糙要加工一刀才行。哎,估计这个单是没得做的了

网友:
毛料还是粗的?不会是浇筑的吧,加工费大的话就做,少的话就扔。

网友:
毛料是挤压成型吗,

网友:
上个尺寸吧,我以前在富士康这玩意作多了!!!主要要看尺寸才好给工装!!!

网友:
加油,一定能在机械社区找到合适的方法。

楼主(2013-04-17):
又接了一批活,和这个一样和,哎!我现在用涨开内框做的,老是会变形,外形和以前的差不多,尺寸不一样而已,

楼主:
谢谢你们了,帮帮忙啊。